联想17|"GJ1L3显示器 老是烧高压板上的 C5706这个管 ...
联想17|"GJ1L3显示器 老是烧高压板上的 C5706这个管

楼主(2012-02-03):
联想17|"GJ1L3显示器 老是烧高压板上的 C5706这个管 我换上去 一会又烧掉 又找不到 还有哪出了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查下灯管。

网友:
把板上可能虚焊的焊点加焊一遍 也看下灯管

网友:
换完加焊电容,变压器。。没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