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2-02-03):
hpc显示器接口烧的脱焊了,我给焊住了,能通电  指示灯正常  就是不显示,拔掉vga接口 屏幕有 无显示字样, 测量vga口三基色 82对地值,行场745和704
没修过显示器  望师兄们给个门路, 给大家拜个晚年,祝生意兴隆,龙年吉祥!

网友:
行场这个脚阻值差得有点大,建议查一下。。

网友:
显示信号,高压应该没有问题  改个通用驱动板上去看看

网友:
换个VGA接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