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1333无CPU供电

楼主(2012-02-03):
如题,华硕的P5LD2-X/1333,拿到手是无内存电压和CPU 电压,先修内存供电,换APW7120后内存电压正常,换BD-9D的电源IC后CPU供电也有了,上U和内存显卡能点亮了,关机后装箱又不跑码了,内存供电正常,CPU又没电压了,再换电源IC又是点一次就不行了,现在怎么弄都是CPU无电压,求高手指点或是有图纸的兄弟希望能传一份图纸,谢谢

网友:
检查CPU电源管理IC周围元件,肯定有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有意颗电容换了  你看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
我 这 有很多cpu 不供电的板子

网友:
哦~~原来CPU电源IC旁边的小件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啊~~学习了~~

网友:
华硕板这类故障比较多,IC旁的小零件查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查芯片外围工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