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液晶电源有导响

楼主(2012-02-03):
明基FP71G+液晶电源有导响,刚开始是烧了保险和开关管,换后可以亮机,但在电源处有导响,并且用一会开关管处明显发热。我担心会用不了多久又会坏,并把光耦,431,1200AP40换了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把开关管的S极的电阻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滋滋的声音么?可能是变压器自激造成的,拷机试试,要是有问题那个原件性能不好会彻底坏的,到时候就好找了!

网友:
拷机 试试  能拷几小时 就行了 不是很响 就行了

网友:
同一楼上高手      点上一天有问题的原件就会坏掉啦

网友:
换电源插口

网友:
看下大电容吧,是不是有一脚腐——造成性能不良,这个一定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