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不开机,修后使用适配器掉电,用直流稳压电源正常

楼主(2012-02-03):
   DELL 630M不开机,测电容TC1短路(容量227),由于没有同样容量的,找代用的,见图,换后使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1-2分钟后掉电,用直流稳压电源开机使用正常。去掉TC1和更换U4 ,U7,去C27,故障还是依旧。望各位指点。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可以吗? 我联想遇到过一次用可调电源掉电。用原装适配器就OK的机器。。。。你这个正好相反。。量一下电源的电压准确不

网友:
原机适配器也用了。

网友:
这个还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4R7电感换了,检查相连接元件。

网友:
电感没更换过,明天找个电感换一下试试,感觉像是有供电场管受损

网友:
别的地方还有问题。查一下别的。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直流电源不充电的,充电电路有不有问题?

网友:
打酱油  路过

潜入深蓝 -5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8楼

网友:
学习

潜入深蓝 -5

网友:
电路分析过了吗??

网友:
学习中  啊

潜入深蓝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参考

网友:
在看看有没别的问题啊!还有短的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下啊

网友:
看看适配器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个dell1420和你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