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摔坏ACER4743ZG一列

楼主(2012-02-03):
年前一个同行送来了台摔了的本

当时看了下外观,屏被摔碎了,D壳摔裂,接外接显示器没显示。硬盘有异响,于是告诉同行够呛,他拆掉硬盘说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当料板吧,然后就走了
春节这几天太忙。一直没空于是就仍那没搭理,今天手上的活忙完了没事干就把它给翻出来了。
看了看,哎一片狼藉,屏肯定是没招了,于是把它拆下来仍一边。D壳也碎了肯定也得换,主板拆出来后观察外观除了网卡接口有点变形外其他的地方还好
这边主板的处理器是I3的,说实话从来还没修过I3也不知道,I3的供电和时序是否和原来的平台一样。
根据版号查找图纸,运气不错找到了
纬创代工的

接下来就是上电测试电流跳了几次在1。5A上停了,接外显不显示,找了片LED接上有背光无显示,拖出来波波打了打LCD1的第15,16脚。

没波形,怀疑显卡摔开焊了,准备焊显卡,焊显卡以前先把桥,显卡,内存,CPU电压打了一遍都正常。上机器开焊,焊完后故障依旧,而且有的时候不上电,有的时候电流上到0.3有的时候电流到0.6卡住,越来越神奇了
没办法还得屡着图纸从头来,首先先找到了3V和5V待机芯片U33

测量第8 17脚L21 L22电压正常,看来I3的机器电压设计和以前的基本一样
既然是有时候不触发那就查EC的待机条件

测量U22的22脚电压3.3V正常,第123脚有32.768波形,从图纸上看EC的时钟是由时钟芯片发过来的,懒的查复位了,直接查了
U22的第101脚 PM_PWRBTN#

按开关的时候有跳变,机器确没有触发

PM_PWRBTN#通过EC发出去了INTEL的单桥。
看来问题出在桥上,既然有时能触发肯定是空焊,用手按桥去触发开关,每次都能触发,再次上BGA这次焊桥。焊完后加电测试,触发问题解决了,直接亮机

此机器是INTEL核显机器,装独立显卡驱动的时候要先把核显的驱动装上后在装独立显卡驱动否则分辨率无法修改

网友:
怎么没写完

网友:
不好意思我卡了 没看到呵呵 不错线路查的很仔细

网友:
摔成这样,还能修好,,,技术和运气都不错

网友A:
i3的机子不错哦。加分来了。顶一下,发帖子确实很幸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的机子不错哦。加分来了。顶一下,发帖子确实很幸苦

哈哈我发现你发的帖子基本都成精华了,小样太牛逼了

网友B:
我看到的怎么是奔腾处理器的标志呀    外观和我的机器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怎么是奔腾处理器的标志呀    外观和我的机器一模一样

这个外观好些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