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插前置音频的吗?

楼主(2012-02-03):
请看看下面这板的左下角的插座是干什么用的?是插前置音频的吗?谁知道它们的脚的定义?麻烦您说一下,谢谢了!
如果不是,有什么方法把前置音频接上?
是我妹妹的一台机器,想帮她把前置音频接上。

网友A:
请您参照
论坛 › 电脑维护-新注册会员在此发帖、升级 › 电脑维修_windows系统维护区 › 主板前置音频接口接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149&highlight=

网友:
前置音频一般是一个10脚的但是有一个脚是空脚。第八脚是空脚

第一脚是麦克输入  第二脚接地

第三脚是麦克偏置  第四脚供电

第五脚 是前置右声道输出就是FPOUT R

第六脚  是前置右声道反回   就是 RET R

第七脚   是HP ON保留脚 没大用

第八脚    是空脚

第九脚   是左声道的输出EPOUT  L

第十脚    是左声道返回  RET   L

明白了吧,看图你应该知道那个是前置的了吧,第八脚是空脚那个

网友:
麦克输出是MIC IN

麦克偏置是MIC BIAS

接地是带GND的

供电一般带VCC什么什么的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但这里的第八脚不是空脚。你说的这个定义我是知道的。我问的是图上的插座的脚的定义。哪个是接前置音频?还是这板根本不能接?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热心网友。我再发一个大点的图,可以看清楚些。与您们说的都不符合啊。这两脚是接音频的吗?八脚都不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您参照
论坛 › 电脑维护-新注册会员在此发帖、升级 › 电脑维修_windows系统维护区 ›  ...

看了这个帖子了。谢谢!请再看一下上面的图。

网友B:
有跳线帽那个是接前置音频的。。。就两绿色跳线帽那个,右往左数的第一脚是接MIC 第二脚接地,56两脚随便接左声道右声道 78脚不接,9 10 脚随便左声右声。第3脚好像是接的MIC的返回信号。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跳线帽那个是接前置音频的。。。就两绿色跳线帽那个,右往左数的第一脚是接MIC 第二脚接地,56两脚随便接 ...

您说的贴谱。谢谢!

网友:
2、3楼说得也对。是我没敢认这个带绿帽的脚。十分感谢“绵阳”会员!一句话捅破窗户纸,“绿帽”是真正的关键词。好,好。我试试。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前置音频,多了两个脚而已

网友D:
那是前置音频接口  不插两个跳线的话  后置的音频就不能用了 楼主看下图片 自己插吧!

网友:
虚 心 学 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前置音频接口  不插两个跳线的话  后置的音频就不能用了 楼主看下图片 自己插吧!

谢谢! 很清楚。已经理解了。“绵阳”一提带绿帽那个,我一看,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它吗!绿帽是短接线。要接前置音频,把绿帽拔下来,按图接好就可以了。原来老琢磨空的那两个,又觉得不对。嗨,有点笨。

网友:
这个论坛真好,对新来的都很热情。谢谢大家了!以后还要向大家不断请教。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不大注意的地方,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前置音频,多了两个脚而已

你说的是哪个?带绿帽那个,还是不带绿帽那两个?不带绿帽那两个是干什么用?知道请告知。O(∩_∩)O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原先看错了,带帽的是前置音频的,看英文JAUDIO,JDB1应该是USB的,JSP查资料是同轴输出,但同轴输出是没有这么多针脚的,估计你的同轴还带电源输出

网友E:
两个绿帽通常称作跳线帽,部分主板在不接前置音频接口或没有接跳线帽的情况下,后置的音频接口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绿帽通常称作跳线帽,部分主板在不接前置音频接口或没有接跳线帽的情况下,后置的音频接口是没有声音的.

我问的是不带跳线帽那两个。

网友:
后面写着呢JAUDIO 一定是的

网友:
那两个有跳帽的是前置声音接口的!

网友(2013-09-13):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