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X53C

楼主(2012-02-03):
如题:东芝本本不显,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8,正常触发后速度很快上到1.109,内接和外接都不显,测CPU电压1.21,内存电压1.88,它是集显的机子,北桥电压1.07,就是不显,然后CPU好像过了,因为温度有感觉,不接内存,开机后电流也到1.10左右,好像接不接内存开机电流都一样啊,郁闷。。。没有示波器,本来打一下内存上排阻有没有波形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不上内存,内存电压也有1.87V,找不到图纸,想测一下,CPU的复位有没有,哎没图纸,也找不到BIOS程序,想刷一下试试,请高手指点一下,有图纸请上传一份,板号不知道哪个是?有两个:一个是Hannstar mv-4   94v-0 0709     还有一个是6050A2120801-MB-A02    看起来好像是后面哪个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如果没有 检查CPU供电波形

网友:
学习了啊呵呵

yzz163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