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

楼主(2012-02-03):
GA-MA770-US3故障为开机不复位 CPU供电:1.1V 复位为.09V  小弟新手 不知如何下手修这块板子了

网友:
其他的供电呢?770的主板应该还没出质保吧。。。

网友:
770板,应有质保吧.
此板跑码多少呀,朋友,查CPU\内存\桥供电,有没有?

楼上怎么问此板跑码多少。不复位,怎么会跑码呢?

网友:
检查所有供电,肯定有不正常的。

网友:
呵呵,内存,桥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查电压再查时钟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下 版主:我是刚来的 的AM2维修的贴子,会有收获的~~

网友:
先要确定南北桥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为1.8   北桥供电为1.1  南桥为5  正常不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用的是指针的万用表 在测量复位针哪里时 表针好像打嗝一样。左右摆动 幅度为0.1V左右

网友:
还不能强行关机  是不是IO 啊 。手头没有一样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