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源 输出电压除+5VBS正常外都低

楼主(2012-02-03):
除+5VBS正常外其它的都不低,能开机,但找不到硬盘,硬盘不转,请问应该查那里,电源型号是ATX308WB P4,
+12V只有10.2V +5V只有4.5V +3.3V有3.1V +5VBS为5V

网友A:
换个电源试下,可能跟电源没关呢

网友:
换个电源电脑正常,用这个电源是硬盘起动不起来,转一下停一下,还有很多时候找不到内存

明显就是这个电源有问题
你说这个电源除+5Vsb外其它的都不低?你自己去看下intel的标准吧,明显电压不正常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不低呀,跟这个电源没关系吧

不要误导别人好吧,这个明显电压偏低

网友:
你看看你自己说的什么,到底哪个不低,哪个 低呀,看输出的滤波电容和输入的两个大电容,量一下,两个电容的电压,应该都一样的 ,不一样就要换

网友:
输出电容全换了再说。不行再一点点查,反馈、IC等。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这么说了。

网友:
可能是我没说清吧,+12V只有10.2V +5V只有4.5V +3.3V有3.1V +5VBS为5V

网友:
换输出电容

网友:
两个大电容,测电压一个是180V一个是120V,换了两三个了,电压都不变,换输出电容?都换那些?那个12V2200UF的电容我也取下来测了一下,没有坏.

网友:
换与大电容并联的的均压电阻

网友:
换两个大电容。。。

网友:
好深奥呀!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说两句 检查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振荡电路

网友:
我有6个这样的电源 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故障全部都是 5V 紫   5V 绿  都有 一触发 就短路保护  排查了所有电子元件2003周边电子元件 全部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试  结果 6个一个没修好 全部当废料

网友(点评):
6个都没修好一个呀?郁闷了

网友:
换初级的加速电容(好像是叫加速电容)

网友:
+5VBS正常外其它的都不低,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电压有问题的。把均压电阻换掉。正常两个大电容压电是一样的。140-150V。

网友B:
均压电阻换掉?是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压电阻换掉?是那一个?

就是交流整流后面的二个大电容,每个应该都并联一个1W电阻,这二个电阻的阻值必须相同.你检查哪个电阻坏了换哪个.如果均压电阻和大电容都是好的,就检查主开关管是否对称.
还有检查大电容中心点接出的隔直电容是否漏电击穿

网友(2012-11-06):
这是明显电压低呀,你咋还说不低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下,可能跟电源没关呢
应该拔掉主板用导线短接绿线看看,还低的话应该是电源里面的驱动芯片问题

网友:
解决了 说说具体操作吧。。

网友:
既然解决了,那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有电容漏电吧电压拉低了

网友:
494块1脚电阻调一下使电压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