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REV1.04跑E0维修

楼主(2012-02-03):
主板:P5KPL REV1.04。
故障现象:正常复位,上不上内存跑码均为00 C0 98 E0卡住不动了。不报警。
检修过程:测了各大供电均正常,测内存SPD 管理总线电压均为3.3V正常,负载供电0.92V正常。刷过BIOS,无果,无明显发烫元件。灯测测过CPU座,完美(虽然灯测不大准,以前测过DELL的,明明是座子虚焊,却测不出来,加焊OK之后测反倒有两个不亮,机器正常运行)。用力压CPU座,北桥,南桥,都一样,还有个现象,不定时自动断电,有时卡E0久点才断,有时候十多秒就断了。不动主板也会断。
有没修过这板的朋友来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2-2-4 14:39):
今天做北桥,做的时候来人了,聊天,忘了在做BGA,北桥臭了才发现,挂了。悲剧~看来今天不适合BGA,第一次做桥忘了时间的。。。

网友:
测内存的数据线 是不 是正常    再说。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先内存打值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座虚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 手上正有一张这板子, 今天刷BIOS无果,无奈压桥 不小心整短路了, 明天植株 有结果回你 。

网友(点评):
明天打算做北桥。呵呵。

网友:
换上大一点的CPU试试

网友(点评):
跟CPU没关系吧。能跑起来的

网友:
这个你换个E2140点的话,就应该行了。老P4的是挡E0的

网友(点评):
原本就是双核的,一样的这样码,拿回来修之后才用单核的。

网友:
压靠东面的内存槽旁的ics芯片然后点复位就往下走,更换后还是老样子,无果。压住反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