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L15E液晶显示器,故障:电源灯 黄绿交替闪烁

楼主(2012-02-03):
联想LXB-L15E液晶显示器,故障:电源灯 黄绿交替闪烁,按下去无反应,5 G* I- T/ {7 V9 A
故障判断 开关条按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 大点

网友:
先查5V 3.3V是否正常

网友:
按键没问题吧,改个通用驱动板看看,看驱动板是否坏。

网友:
先查5、3.3v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