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PCI E时钟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03):
请问师傅们,一块板子,空载加电测试的话,能测出PIC A15有复位电压么?及时钟1.1-1.6V电压,PCIE显卡的复位时钟电压

我又找块精英板子加U点亮测试,可以测出来,用的集显,未加独显,测PICE A11脚的复位电压为持续3V左右,看资料上说是开机是从高到低的一个电平信号,未开机A11为0V,为什么不是呢 还有其PICE的时钟也不是1.1V-1.6V左右,测的不到1V

网友:
这个问题,要多看看书

网友:
1 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能
2 复位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 一直是低电难道主板要一直复位吗?高低高跳变
   再有PCI-e的时钟0.4 还要pcie是谁管理的

网友:
是啊,每个板子还是有一定区别 的~!

网友(2015-12-14):
1 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