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自动重启

楼主(2012-02-03):
各位老师好:
   家里的机器,845主板,自去年11月份天气变冷后,每天第一次开机总是会自动重启好几次才能正常使用。故障现象是:自检正常,XP滚动条结束后黑屏时或“正在加载个人信息”时重启,个别时候进入桌面重启。基本确定是主板故障(因为除主板外,能替换的都替换了)。如果在开机前用吹风机在北桥附近加热10多秒,则故障现象消失。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故障原因。多谢了!

看看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已可以确定是主板故障。

网友:
你自己都说是北桥有问题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加焊北桥啦.......

网友:
多谢大家指点!看来只有加焊北桥了

网友:
还有一点疑问:如果北桥存在虚焊,是不是开机黑屏无显啊?可我的机器自检能通过,直到XP的滚动条结束即将进入桌面时重启。。。。在北桥附近用吹风机加热10多秒则一次启动成功,此后机器无论开多久均正常,或者关机时间较短(比如一小时以内)也能一次成功启动。加热时涉及的元件大致包括北桥、三个无极性小电容、一个K4.138M晶振和一些贴片及一个多脚的芯片(看不清名称)。。。。。烦请各位老师再次指点!多谢!

网友:
把附近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去年9月份发现显卡插槽旁边的一个电容鼓包,不是很严重,也未影响机器运行,但还是将它换了,到11月末天气变冷时就出现了这种状况。目前其他电容外观正常,几天前又全部补了焊,难道是换的电容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