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v的对地电阻只有29欧,如果检修呢?

楼主(2012-02-03):
好像对地电阻太低了点,导致现在插个usb硬盘上去不能认盘了,u盘就可以,怀疑是对地电阻太小
硬盘

网友:
对地阻值要对比才知道是否正常。
如果确实不正常。先拆IO试试!

网友:
是的 可能是I/O的问题啊
白宇

网友A:
usb的供电都开路测过,没问题,其他IO懒得搞了,就这样用着吧,只是接usb硬盘不行,u盘还可以,观察又看不出哪个电容有爆浆的趋势,5v就是麻烦

网友A:
真希望以后的主板为每一路供电提供个跳针开关,或者来个o欧电阻焊接。

网友:
实际上主板的供电设计多种多样,就拿usb供电来说,V星喜欢用5Vdual,而且是一组用一个。有的usb还用场管加358,另一种是双n的4500,其实和V星的一样的。这个地方的供电,是相当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