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用电源适配器音量就不能调

楼主(2012-02-03):
CQ40用电源适配器音量就不能调,单用电池就可以调音量,只要一接适配器音量就不能调小,总是最大

网友:
调到低处也慢慢滑到最高点,已排除系统问题,但单用电池音量调节就正常

网友:
这个就奇怪了,不能用科学解释此现象。换一个适配器看看了

网友:
没遇到过哦。奇怪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我以前碰到过Ibm的机器,插上适配器触摸板就不好用,换个电源就Ok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只能换个适配器试试  不然要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