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2-0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20203_174434_hdr联想激光打印机 型号:LJ2312P
故障为:打印出来有黑粗道
联想
打印机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20203_174434_hdr

网友:
上传图片失败,超过2M

网友:
有没有图,连个图片都看不到,怎么好说呀?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这两张

网友:
先把硒鼓换了试试,先排除硒鼓!

网友:
先换个硒鼓吧

网友:
粉潮 换个粉仓试试

网友:
硒鼓,要不就是加热组件!

网友:
有可能是定影器上粘粉或是硒鼓充电不好

网友:
检查鼓芯看下

网友:
估计是鼓心或刮板的问题,先把这两样换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