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不加电

楼主(2012-02-03):
BISO有波 5V没有输出 33V正常 按开机没反映,待机008A。修理中。

网友(2012-03-06):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修好.郁闷

网友(2012-07-24):
待机偏低了,搞定没

网友(2012-10-23):
我现在就有一个 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没修好。。你修好了吗、

网友(2013-10-21):
这个机器应该是先有3V在开机之后再有5V

网友(2014-01-16):
一台一样的,没开机,上不了电。

网友:
ASUS F81S 这机的主电压,3.3 没电压。PS51020的10脚没电压。3.3 V没输出。PS51020只有5伏给U8012,u8012输出3.3V 给EC.别的电压没。
EC换了一样,BIOS 写了一样。 。有修过的大神不?求解。来机,开机过一次显示进过系统。后就就不开机了。

网友(2014-04-14):
本人分刚接到一台客户送来F81Se 待机芯片是17031E 输出3.3 V 偏低,后发现有别的大师傅搞连了 引脚,从焊焊接,待机出来了 3.3V
开关上也有3.3
就是不加电!待机电流0.001 有点低正常的是0.002
测试中 明天测一下哦各个引脚 EC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是SIS968坏的多。

网友(2014-06-13):
我也修一个进水的。换了17031代价正常了、3.3也出来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5V没出来 换待机芯片试试呗

网友:
这机器触发以后才有5V的,你这种状况应该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