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无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03):
昨天接一客户主机,故障时显示器无显示,开机能加电,但主机电源指示灯闪烁。询问用户得知并非是使用过程中出的故障。拆机,去掉所有外设,硬盘,光驱,最小系统法还是指示灯闪烁,拆内存,拆显卡,拆掉显卡后,主机等不再闪烁。仔细打量显卡,无外伤,无烧毁,无掉件。不管了,先来个洗刷刷,打阻值,发现正反面阻值正常,用自己的维修主板测试,居然亮了,心里暗喜,这下捡到宝了。不料,悲剧产生,装驱动过程中,到加载驱动时黑屏,再次开机再也不亮了,心里那个悔啊,(为什么不直接装客户主机里,收钱了事呢!)没办法,拆下显卡再次测量,没有发现故障点,请出我的显卡供电接口,测试供电情况,咦,显存供电正常,核心供电怎么只有0.01,问题锁定,核心无供电,检查供电模块,为RT9232+上管5503一只+下管5503两只,测量5503正常,初步估计是RT9232故障,换一新RT9232,上机测试,还是不显示,(注,已经测试RT9232周围贴片,无故障)蔫了,告诉客户修不起了,更换新卡后客户离开,旧卡留下,心中不干,没理由搞不定啊,我查,我查,我再查,对照RT9232电路图,怎么回事,下管的控制脚和图上的位置不对,我那个去哦,图上显示为12脚是下管控制脚,但是这卡上却是11脚,难怪搞不定,找来同一型号显卡,热风枪再次伺候,换上,上机,可爱的画面终于出来了,运行FURMARK拷机一小时,无花屏,无故障,搞定收工,。

说明下,显卡型号是宝联73M2海外版,NV7300GT 128M 128BIT DDR3

受到警告 2#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
7300GT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