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为什么只能录像24小时 不能循环?

楼主(2012-02-03):
监控为什么只能录像24小时   不能循环?

网友:
如果硬盘容量足够,应该足够,现在监控盘都做得大,那就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估计你只设置了24小时或者你没开自动录像功能

网友:
硬盘500的   以前的录像记录全部删除完了    硬盘没问题     机器系统也从做了    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
不太懂啊~~~路过~~~看看各位怎么说~~~~

网友:
先在软件里面设置录像存放的目录和盘符,

然后设置录像时段,当中必须全部衔接起来的,

最后是设置那个好像是有个选项的,盘满后删除最旧的录像,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你设置有问题,全部都可以全天录的!

网友:
有的监控卡对大硬盘的支持问题,你可以把分区格式改为NTFS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不可能这样的 我们的监控都是盘满了才会删除以前的

楼主监控软件是测试版的或者盗版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存储的硬盘空间满后,后录的数据会自动逐步覆盖以前的就数据,无需手工删除,所以,还是看看是不是设置的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