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q45 5v 入 无输出

楼主(2012-02-03):
cq40 q45 5v 入 无输出 外接正常 屏无显示。q45是个什么东东。可以直接连吗。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看你也不用图纸修吗

网友:
Q45是屏供电管 如果找不到可以把2 6脚焊在一起
同意楼主:
5.0
fffzzd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把屏供电跨过去,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不行就飞线呀

网友:
先用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直接焊一起不就行了吗

网友:
q45 很明显是一个 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