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F8600GS显卡MATS显存定位结果

楼主(2012-02-03):
GF8600GS显卡 512MB DDR2 MATS显存定位结果 有图大家帮忙看下是那个显存问题   小弟新手不是很懂   下面有测试图和显卡图

网友(点评):
5和6都可能 这要看厂家的设计 自己用短路法判断下 8个数据位报错 看一下他们的管理 ldm ldqs 脚

网友(点评):
这位留言的高手,BGA的芯片如何用短路法来判断啊?

网友(点评):
1条控制线报错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显卡,求高手,顶!

四组颗粒,为啥只显示 FBA FBC两组呢?

网友:
是啊  期待各位的答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468-1-1.html

网友:
这是DDR2显存M5到M8为A组,M1到M4为C组.你的是M5要重值了.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上BGA,要是还不好,就修M7,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M8-M5数,一共64位,正好4颗,所以是M7的问题,我自己的分析,错了别拍砖。

网友(点评):
4颗,64位,为什么是M7?就算按顺序排,你掰着手指头算算,这块显卡报错的位置也不是M7。知道DDR2的显存一个是多少位吗?

网友(点评):
刚才我还纳闷你是怎么算的,突然明白过来了。老兄,数据位是从上往下由低到高排列的啊。你把头尾给倒置了,是吧?

网友:
你的问题加焊能好的可能性很高,M5或M6就是报错的显存。具体的得看是否是每2颗芯片使用一组参考电压,如果是就是M5 不是就是M6。以上只是个人的观点,希望高手不要拍砖..

网友:
说M7那位老兄给了一个新思路啊~~还真没准有可能是M7或是M8~~呵呵~~~路过啊~~~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还新思路呢。都把你带沟里去了,还表示感谢,真有意思。

网友:
荣生朋友好像搞的很清楚啊~~呵呵~~不过感觉挺逗的~~我也知道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是M7或是M8的~~不过你好像也没看懂人家说的意思吧~~以你这样的理解能力去批评别人我感觉也挺有意思的~~不过对你的点评也要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能力是不太高,但是看到“没准、可能、一般情况下....“这些个模棱两可、含糊不定,似是而非的字语还真的不容易理解你的本意。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不管一般还是二班或者随便他是哪个斑,都不会是M7、M8.

网友A:
呵呵~~虽然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请求荣生朋友给解释解释为什么不可能是M7或M8呢~~以你的说法就是M8~M7~M6~M5是以这样循序排列的~~所以第2块报错就有可能是M6或是M5~~那为什么就不可能是M6~M5~M8~M7这种循序排列呢?假如M5~M7或者是M6~M8某一组是背面的的现存颗粒~这是一个假设~~因为不太理解才会有这样的假设~~可能会有错误~~但我提出的我理解的观点~~希望荣生朋友也提出不可能是M7或M8的说法~~好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虽然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请求荣生朋友给解释解释为什么不可能是M7或M8呢~~以你的说法就是M8~ ...

看来我今天不说出个所以然来还过不了关喽。没办法,只好冒充一次大公鸡啦。
首先:这个卡分A\C两个区,每个区是64个数据位,如图M5--M8是A区。现在是A24--31报错。
其次:DD2的显存8片,每片是16个数据位。就相当于是DDR3的显存4片,每片32位。
在DDR2显存这种配置下,数据位的排列有可能是交错的,譬如说M5的数据位可能是0-15和24-31。但是不管怎么排列,都是以一个字节为单位的。就是说,必须是8位连续的。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字节的数据位报错。
到这里,是要解释你的问题所必须说清的前题内容。怕帖子太长,后面的主题内容扥会再发。

网友:
荣生朋友~~~一直在等你的后续帖子啊~~~我等我等我等等等~~~一直等下去~~~上面的内存解释的很清楚~~~看的很明白~~~

网友:
为什么A24--31报错不可能是M7或者M8,(如果是4片DDR3的显存,也不可能是右下角而只能是右上那颗)其实道理很简单。
显存上的数据位是接哪里的?GPU对吧?那怎么能光考虑显存,不想想GPU呢?8600的核心G84,上面的引脚有近千个,A区的0--31这部分引脚距离M5、M6最近!这就是你的那个为什么.....的原因。没有一个傻子会舍近求远,放着直路不走,偏要弯弯绕,还要交错重叠的,对吧?何况是显卡这种高频设备的设计。啥叫核心,显存的位置当然只能依据核心来定啦。
到此,是不是说明白啦?还有必要解释你说的那什么假设吗?

最后: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特别是理解能力太差。显卡上的很多机理仍旧不是很明确。就拿这个数据位的排列来讲,能不能通过BIOS来改变?但是就8600而言,已经是过时的老卡,不会再出新的款式啦,所以它的数据位排列也不会出什么新的幺蛾子了吧?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
很多人都以为软件检测的是显存,甚至叫显存测试软件。
这是不对的。软件检测的是核心,所谓的A、B、C、D通道、数据位都是根据核心来的。
还是那句话,核心就是心脏,别的都是依据它而定的。真搞不懂为何很多人只认太监不认皇帝呢?

网友A:
哎呀~~这么快就回复啦~~真是好人啊~~在此特别感觉荣生朋友的耐心解释~~让我对显卡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里~~顺便再提出一个问题~~绝对不是抬杠~~也不是有质疑~~单纯的好奇~~希望荣生朋友能再指点一下~~呵呵~~我件过DDR2内存(内存条)是双面的~~但是在内存BIOS里显示的是单面的~~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好像是4位颗粒~~正反面结合成一个8位颗粒~~显卡存在这种吗?之前的那位朋友说一共有64位~所以我分析它说的意思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A~B~C~D四个区(M8M7~M6M5~M4M3~M2M1各1个区)~~通过对BIOS修改~~把两个现存颗粒合成了一个~出现了~只有A~C两个区~~当然了~这样一来~~显示8个数据位报错就等于是2个颗粒同时坏掉了~~内存条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位数少了一倍~~一个坏掉另外一个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8位全部报错~~呵呵~~这个思路就是我说的新思路~~希望荣生朋友在指点一下~~

网友:
                             m5 - m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么快就回复啦~~真是好人啊~~在此特别感觉荣生朋友的耐心解释~~让我对显卡又有了进一步的了 ...

你说的那种在显卡上也少有见到,就是用两颗显存并在一起,以增大显卡的容量,而显卡的位宽不变。又是老一套了,核心的位宽决定了显存的位宽,核心无法再加大位宽了,只能增加容量来提高显卡的性能。
但是这个卡不是那么回事,你从软件的检测结果就能看出来,有A、c两个区。每个区64位.再看显存,8个DDR2,每片16个数据位。很简单的数学运算吧?
老的A卡有32位一个区的,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配置了。不管怎样,显卡的具体配置只能根据检测的结果来断定,不能想当然。

网友:
这个应该是GPU空焊,加焊GPU吧,显存坏的少

网友:
显卡有问题怎么大多是重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这个卡被我给整挂了  加焊GPU时芯片挂了   让个位失望了   哎又一次失误啊

网友:
不是m5就是m6自己试一试吧。。

网友:
恭喜,,拿来基地帮你修把。我刚好有个G80芯片,,

网友:
以个人经验M7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