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网线要过马路怎么做?

楼主(2012-02-03):
镇上拉网线经常会遇到从马路这边拉到马路对面去,有个别的马路中间达20米甚至更远,因为以后还要维护,为了减少以后维护的成本,怎么做才使得更可靠安全呢?现在我主要是完全靠网线本身的拉力,大部分用扎带捆绑固定,我不是很放心。请问有可靠安全的方法?

网友(点评):
把有线搞成无线的

网友(点评):
只是过条街的话 布无线应该是成本和以后维护最好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使用无线做传输,使用定向天线。

网友:
100米以上的 跑光纤

网友:
一般要考虑到后期维护的话最好拉光钎.

网友:
装宽带时用的电话线做拉线!
把电话线分开当固定用!电话线外面有层皮,不说用10年!一两年是没问题!

网友:
带根钢丝拉一下就行了

一直这样拉,就怕打雷

网友:
室外网线又不是没有。。

网友:
拉钢丝不错.另外要室外网线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拉光纤吧。

网友:
电话线不错,本身就是铁丝/钢丝
另外可否直接用电话线,然后在上面跑ADSL啊,需要自己弄个局端。
要是普通的猫刷固件变成局端就好了,能解决很多铺光纤贵,铺网线不能远不好施工的问题。还能充分利用已有电话线

网友:
带根钢丝拉一下就行了

网友:
室外网线,拉钢丝

网友:
- -.......

无所谓宁波网站推广,来亦何哀宁波网站优化,去亦何苦宁波网络公司无欲则刚,有欲就硬不起来

网友:
用无线最好。

网友:
拉钢丝的话一定要固定好啊,不然会害死人的,几年前看到一则新闻,一根电线在马路上打横垂了下来,一辆摩托车上的两人都被削掉头颅,身体和摩托车还前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才停下。

网友:
学网通, 先拉跟钢丝,然后角铁固定,最后呀、、、、
把线加上管子, 小细管子, 保证1 2年没问题

网友:
铁丝做拉力,PVC管做保护。

网友:
无线罗^无线罗

网友:
最好是拉光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