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芯片代换

楼主(2012-02-03):
MX25L4005可以用EN25F80代换吗?我看了两的PDF,接口和功能是一样的,EN25F80容量比MX25L4005还大,可是bios刷到
EN25F80开不了机,刷到MX25L4005就可以,何解?

网友:
用同容量的,

网友:
可以代用,但是要填充数据

网友:
如何填充呢,是不是后部分用ff来填,补足容量?

网友:
載出來的 BIOS 檔 (例BIOS.BIN), 在DOS下用 COPY /B BIOS.BIN+BIOS.BIN 2BIOS.BIN
刷2BIOS.BIN試試.

當然~ 也有可能還是不行. 因為原始BIOS可能就祗認原型號芯片的!

网友:
一个4M 一个8M

你可以调整文件载入缓冲区时候的地址
让BIOS程序的最后一个字节定位到缓冲区的最后一个字节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管的

网友:
同一型号的主板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