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AL1923W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2-02-03):
显示器卡机屏幕是灰色 无图像 什么都没有 但是开关机正常 电压都正常  怀疑驱动板程序问题 求它的驱动程序 谢谢

网友(2012-03-06):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2014-02-11):
求程序啊

网友:
你把求程序的信息提供清楚点,比如: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使用的方案,屏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