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使用都正常,系统里面看不到电池信息

楼主(2012-02-03):
DELL M1210电池能用,能充电,和正常机器没区别,但在电池信息里检测不到电池信息,始终显示使用交流电,把电源拔掉用电池工作也是这样,也看不到电容剩余百分比,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DELL
kernxn
电池问题吧,原装

网友:
换块同型号的电池试试 用排除法检测一下
同意楼主:
5.0
fffzzd
同意楼主:

网友:
已经确定是电池的问题,换了块电池显示正常,不过此电池可以充放电,所以没必要更换,先用着吧

网友:
电池都是做后备的。能用就先凑活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