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开机出发待机不显示,触发0.01马上掉电

楼主(2012-02-04):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说的撒呀。。什么是出发待机不显示啊???这怎么帮你哎。。。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到底是触发后掉电还是待机0.01啊。先测量公共端电压呗。看阻值有无短路的。一般修板子先看外观和USB接口 。我就碰到过一些问题。USB接口坏了。造成的 不触发保护。

网友:
测 hwpg 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论坛有sl400的时序   自己对照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