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我马上就要动工的,老板在看着

楼主(2012-02-04):
有个显卡,上面的电容裂开了,需要换,但是不知道怎么换,不知道正负极求助

网友:
取下来的时候你看好呀   换上去的时候注意和它以前的颜色相对应就OK啦

网友:
贴片电容颜色一样,一般不分正负极,分的有横条。

网友:
显卡芯片上应该不分正负吧

网友A:
电容我知道怎么分,可怎么焊到主板上呀。主板不分正负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我知道怎么分,可怎么焊到主板上呀。主板不分正负极么

大哥   主板上面也有颜色标注呀   依样画葫芦换上就好呀

网友C:
楼主你不会取下一个焊上去一个啊??再说看看主板上别的没坏的电容是怎么装的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会取下一个焊上去一个啊??再说看看主板上别的没坏的电容是怎么装的也可以啊。。。

你说的我都想到了。换的跟坏的不一样。主板上也看不到呀。只有俩个孔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   主板上面也有颜色标注呀   依样画葫芦换上就好呀

没有标注,只有俩个孔

网友:
你拍个照片  看看  这样很清楚的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注,只有俩个孔

实在没有的话  取下来的时候你记住电容两边颜色  上的时候一样对应着就好呀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   我就彻底晕菜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啊  有个孔对地000不就是负极吗

网友:
贴片电容不分正负, 铝壳电容上面标着- 是负, 主板上负有白色一半标记

网友:
还是先去基地,再开工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啊  有个孔对地000不就是负极吗

是不是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

网友(点评):
无语,彻底晕了。。。

网友(点评):
这兄弟,好是幽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

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语了。。。。。。。。

说呀。实在不懂

网友:
正的对正的  负极对负极就OK了

网友:
主板上的线路板,一般都有标注的正负级。你仔细看下。

网友:
如果是黄色的小电容 不分正负。。。。有级性的电容才分。。。显卡上的电容 不分正负。

网友:
那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主板和电容都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正负极的呀

网友:
要是过孔的话,一般正极的低孔外围是方的,你仔细看一下,应该能区分。

网友:
哥几个啊 极性电容的话有一端是接地的 陶瓷电容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圆柱形大电解电容极性
看主板标示:有的直接标出+ -;对应位置圆圈,有的负极会涂成白色;有的过孔也不一样,正极是方的,负极是圆的
实在不行,就拿万用表量,除负电压外,与地相连的就是负极

网友:
一般显卡上面的电容无极性的 就是有的 先找到接地点 就行了

网友:
显卡背面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用刀头烙铁焊下来,在料板上找一个一样大的换。

网友:
我看他说的好像是台式机的独立显卡,是电解电容,有极性的。反了会爆炸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看那条腿对地,对地的那个就是负极了

网友:
不分正反那东西

网友:
是你不懂电路吧。电路板上的地怎么也变不了的阿。

网友:
可能显卡也不行了吧。

网友:
用表测一下主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哥们你也太菜了吧 连最基本的电路基础都没有啊,还怎么搞维修啊。

网友:
这个基本都不会,怎么搞维修啊

网友:
打值,一般有一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孺子可教,最起码还知道电解电容要分清极性才能焊上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