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救急%%%%

楼主(2012-02-04):
接个联想B450 集成显卡主板 裸板测试只装了CPU 待机0.01A 触发电流到0.016---0.009A之间摆动 不上电 奇怪的是把CPU卸下可以通电上到0.35A 各大电压都有 换了CPU供电IC ,51125, EC,BIOS ,故障依旧,、 求救了 !不过有个怪现象。。有时我用风枪加热下51125 就可以通电正常显示 或者加热CPU IC也可以显示。都是在显示了后不关机没事,关机就再恢复到原样 不通电了。总之不装CPU 通电都没问题的。装CPU要这里加热那里加热下才能通电显示或者把CMOS放电第一下也能开机显示。难道南桥出问题了吗?请大家给个宝贵的建议吧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CPU  早换了呀 郁闷啊 没人来吗 我顶 顶%

网友:
恩 我先换掉CPU 供电部分的MOS管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CPU电路这块的问题。。

网友:
全都被你搞完了啊!!!!

网友:
正在努力中,希望佛祖保佑!

网友:
CPU供电场管换完了 不想动手了 估计应该是某小元件出了问题 乱动只会将问题越弄越大! 仔细看看,看不出换板去%%%%%%%%%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