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85显示器

楼主(2012-02-04):
启动一般不确定时间,会突然局部或整屏乱屏(点显示桌面会好,但过会又是一样)---黑屏样
桌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就是屏自己的问题

网友:
你把显示器拆开,把屏线还有其他的线重新拔插下,再有这种情况就外界个屏点个一天,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出现就是屏了。

网友:
换驱动板,如果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我手上现在就有个 W185q 的显示器 冷机时 屏上面 有几条横着的条线 几秒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