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轻松搞定两个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2-04):
上午一个液晶显示器是优派的,故障现象是指示灯闪亮,伴有吱吱声,拆看检查电容,有一个略鼓,更换后,开机正常;下午一个戴尔的表面看电容都正常,拆下一个25伏1000安的,发现底部鼓包,更换,开机,OK。太爽了;轻松入账200元。

是1000UF
hjq
"拆下一个25伏1000安的"这个是什么啊?保险管还是整流管啊?吓我一跳哦!应该是25V1000uF的电容吧!

网友:
第二个故障也是指示灯闪亮吱吱声???

网友:
收款这么贵吗?厉害,我这才有你一半

网友:
最先开始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维修液晶该收好多,做久了就知道了,我们这里还不是最少都是100多。要不那个给你修哟。

网友:
就是修得少。

网友:
牛B啊。呵呵。不错这好像一般都是表面故障啊。能看得出来的。如果在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呢。呵呵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十台里面至少有三四台是换电容解决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挡都挡不住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故障。电容鼓包是最赚钱的

网友:
真的是很轻松啊

网友:
笔误,是 1000微法 25伏电容

网友:
收这么贵呀,你那太好了

网友:
牛B,赚钱还要向你学

网友:
换电容的故障不是天天有  还是多做功课迎接下一次的实战吧    要是天天有送上门换电容的也来着不拒  毕竟来效益来的快

网友:
运气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