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屏接上,影响外接显示器!独接外接显示!独内屏不显?

楼主(2012-02-04):
hp dv4   nvidia 独显,内屏接上,影响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器只显个桌面背景,无图标,任务栏!独外接显示可正常操作电脑!独内屏不显,有背光,隐约有点灰条纹?有时有两条较宽竖蓝条纹!
补充:最奇怪就是内接接上,居然外接只显示个桌面图片,其它啥都没有!没图标没任务栏!

补充内容 (2012-2-6 11:29):
已解决,是屏线问题,lcdvcc只有2v左右,屏线短路了!lvds a0也短路了!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加焊了两次,第一次外接加焊花屏了,又加焊了,外接不花,又回原样了??其它就没动过了!

网友:
你设置一下分辨率,看看外接有没有图标

网友:
只有换个显卡试试了!多半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