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2-02-04):
老P4主板 内存旁,APM20(后面几个烧糊了)  GFBBP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的场管吧

网友:
不知道后面那个几字,没法买元件,或都用什么可以代换呀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一样内存槽旁边应该是管内存供电的,应该是APM2054的管,一一般的MOS管都行。

网友:
那我买2054或者什么管呢

网友:
15n03  3055  常见的。。。一般内存供电基本都可以呀。。。

网友:
哦~~好像真的时在内存插槽旁边啊~~呵呵~~不懂~学习一下啊~~~

网友:
在其它板上内存旁拆一个MOS管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烧糊了怎么分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主板上的MOS管 基本上好像都是N沟的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小功率场效应管,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行。类型应该是N型的。

网友:
拆一个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台式主板上,特别是老板,p沟道的很少见。跑跑线,如果符合GDS的脚位,料板上找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清晰度啊,照完看一下再发上来岂不是更好

网友:
mos管,料板上拆一个

网友:
楼主你拿什么拍的,好模糊啊

网友:
楼主心很细啊,要是我就谁边找个mos管换上了

网友:
N似 主板只有N沟道的
像是供电的MOS管

网友:
找图纸啊 这多麻烦

网友:
随便拆一个CPU供电的管子换上去就行了(除了LD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