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的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2-04):
刚接到一个本 打开屏幕不断抖动,并且上下两面有很多横线,是否可以断定屏挂了。那位大师有经验判断一下。
横线
联想
dragon-chen
无图无真相 不见得是屏挂了

网友:
外接一下先试试啊

网友:
屏坏了。修过好多这种,都没有成功。

网友:
平的问题,而且这种故障维修需要专业设备。没别的办法,换屏吧。

网友:
屏坏。没其它可能

网友:
百分之九十时屏坏了。不过我以前遇到一款机器。刚开机也是这样,再重新启动四五十次都没有问题。估计那个笔记本屏线有问题。

网友:
已经确认是屏挂了。。。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LP的闪屏应该是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有屏的话一换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9楼说的

网友A:
Y430 的闪屏门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