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pire 431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aspire 4310  板号为VOLVI MB07200-1    ,
接到手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5,再去量3V 5V都有正常。
当按下开关后0.05----0.09就不动啦。在0.09的时候去量,连3V 5V都没有啦,再去量力MAX8744的工作条件,21脚IN  19V  ,20脚LDO 5V  ,5 ,6脚ON3ON5也有3.3V ,4脚SHDN也有4.6V。5V_AUX_S5和3D3V_AUX_S5这两个电压也有。
7脚REF 也有2V。。就是没有3V 5V。但是插掉电后再插上又是0.05的待机,一按开关就变为0.09
这时MAX8744有一点发热。。我换掉MAX8744和EC结果都是一样。。
是后级有短路吗?
我打3V 对地阻抗为120
5V对地阻抗为120
1.05V 对地阻抗为30
1.8V对地阻抗为130
到这里该如何去查呢??
谢谢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加油哦,等待结果。。。。。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吗?

网友:
bios是参与触的。。。如果把BIOS芯片拆了,连待机3V 5V都没有的。。

网友:
继续求助啊。。。。。这个机器好难修啊。。。

网友:
这个后面应该有短的,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