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驱动,很老很老的一台p3 800

楼主(2012-02-04):
一台洋垃圾的老p3 800 sony pcg-981L的笔记本,声卡驱动找不到,大家帮忙找找。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美国sony官网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看下WIND7系统下,声卡驱动能认到吗?有些笔记本是声卡难装的。WINDS7就可以。试试把

补充内容 (2012-2-7 17:54):
没仔细看配置。至于嘛。呵呵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老机子装WIN7?太疯狂了吧?
点错了 win7要求u主频 最低1g

网友:
你是来灌水的吧 我怀疑你肯定不是搞电脑的
WIN7装在P3老机器上?太疯狂的想法了

网友:
上面的哥啊!你太牛了!那机器还能装win7啊!你用驱动包看看能不能把驱动打上!

网友:
有的找了,

网友:
把笔记本拆开,看主板上的声卡芯片是哪一种,再对应下载。一些比较偏的声卡芯片驱动人生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
拆开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一老古董 拆开的成本太高 怎么高法

网友(点评):
怕装上不亮吧

网友:
NEC SONY的有些老机是很难装声卡的,,,有些是硬件问题,有些则是驱动问题

网友:
终于在国外的一些网站找到了,有声音,收人家10元,不好找啊   哎

网友(点评):
这么辛苦,只收10元,少了一点。

网友:
最後終於找到啦錢難賺喔

网友:
现在还在吗?发给我行不、zhengyi0575@qq.com

网友:
到底怎么知道芯片的?

网友:
能找到就很幸运了

网友:
旧笔记本的驱动找起来太难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