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风扇怎么减轻声音

楼主(2012-02-04):
钱两个月自己刚配台电脑可是用的时候发现风扇声音很大    我都上油了可是还是大   有人告诉我把12V改成5V的还有人说这样不行             谁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点评):
给自己用的机机 风扇肯定要搞好的啊 或者电脑使用环境极其恶劣

网友:
换好风扇,或风扇电压降一点,,

网友:
还是找好一点的风扇,神船台式机的风扇就很安静,

换静音效果好风扇。

网友:
给风扇加点油吧

网友:
是啊,台试直接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一换大尺寸风扇,二降低转速

网友:
好像是又专门卖静音风扇的嘛~~呵呵~~要是不换的话那好像就只能清理一下上点油了~~呵呵~~~

网友:
加油 是有方法的 也不是什么油都可以加 否则适得其反 灰尘更容易聚集更吵

网友:
风扇噪音大,如果是转速高造成的噪音,而不是风扇本身质量或者缺油造成的原因。建议适当降低电压吧,其实说白了,还是风扇质量不太给力!我遇到过AMD的晨日风扇就这样!不好意思给它做广告了,

网友:
只有换好的风扇。。。。。。

网友:
换个好的风扇,现在二包的风扇都差的要死

网友:
买个AVC 富士康 TT 超频三的风扇吧  呵呵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时间长了油都干掉了,加点油,或换个风扇吧

网友:
换好一点风扇就行了

网友:
只有换风扇了!

网友:
换好点的风扇。

网友:
我的台式风扇声音也很大啊,干买的很静的,用久了声音就大

网友:
直接更换好点的吧

网友:
买个双滚珠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