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13寸N455上网本(PX1C REV1.1)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04):
    PX1C REV1.1主板,电池开机十几秒后就掉电,掉电前有时有提示要求换电池,有时没有提示就掉电了,电池电量是100%的
   拆机,只找到KB3926QF的64脚。把64脚拉高到1.2V时,电池待机了2小时多!没有图纸 找不到电池检测脚!

求图纸!求电池检测脚!

网友:
山寨的,那去找呀

网友:
加油哦,等待结果。。。。。

网友:
在论坛下到了小半截图纸!今晚把3.3v电压通过一47k电阻和一二极管飞线到了PR210端,出现掉电后开机键灯一闪一闪的慢闪。

网友:
唉....也只能把KB3926QF的64脚拉高,把电池当外接电源来用了

网友:
呵呵,山寨图纸特别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