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信号就掉电!!!!

楼主(2012-02-04):
方正19     曾被修过  以前换的高压板       这次呢  指示灯不亮        经测量电源板输出有5v   15v   正常
               测开关无电压         难道驱动板问题?        还好留意了一下     这玩意一加电就滋滋滋响    具体一听   居然大c再响     换!    不料再次加电     指示灯亮     不过也不提示无信号输入          本说接上信号线看看指示灯有么反应     不料居然一接信号灯给灭啦       侧驱动板供电正常啊   高压板开启信号也有电压啊        难道有短路      由此怀疑高压条或灯管问题         由于马上啥备件也没   所以   请坛兄给分析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呗

网友:
驱动板上问题,把驱动板信号线过来的一个5V短开就可以了

网友:
测测场效应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吧,嗤嗤响是灯管有一根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