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端

楼主(2012-02-04):
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端的亮度调节和开关都连了些什么元器件?亮度调节是不是连了一个可变电阻?开关端是不是连了一个三极管

网友:
接了两个12V和两个地剩下开启和亮度调节,开启信号一般都是连着一个三极管的,最后一条就是亮度调节了,跑线路看连着什么。你是不是改高压啊?亮度调节可以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