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736ZG进系统掉电,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2-02-04):
进系统正常,上网多开几个窗口就掉电,NEC-E907已换过了,还是一样,请各位帮帮忙。修的没有头绪了。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  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温度 高不高

网友:
不用那个电容试一下,我刚修了一台换四个330电容好了,看下温度

网友:
看看CPU 供电部分,好多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也是换了四个330的,温度不高,可就是掉电

网友:
  也遇到一台了.NEC电容东芝掉电
     acer也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