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代替问题

楼主(2012-02-04):
请高手批点一下。三极管E3150坏了,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另MF725D9 压敏电阻器又用什么来代替。因为找不到型号相同的。

网友:
是用在哪儿的啊?确定型号没有错?

网友:
主要用于开关电源,电子镇流器,节能灯,充电器等方面

网友A:
用C5027可代替,MF72的5D9是5欧3A的功率热敏电阻,找相近的参数的热敏电阻代替就行了

网友B:
查PDF,找参数相同或相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5027可代替,MF72的5D9是5欧3A的功率热敏电阻,找相近的参数的热敏电阻代替就行了

谢                     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PDF,找参数相同或相近的。

那里能查阅这些资料的。谢哥么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里能查阅这些资料的。谢哥么批点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是我最主要的查PDF资料的网站。但3150这里还真没有。

下面两个是我百度的。(台湾人写的,可能有乱码,但看英文标识和数字就够了)

不是每种元件都能查的到PDF,有时需要下一些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是我最主要的查PDF资料的网站。但3150这里还真没有。

感       谢谢 你的帮忙

网友:
非常感谢2饼~~~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二厉害

网友(点评):
小心!灌水是会被扣分的!

网友:
c3866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