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的电池现在充不上电怎么办?

楼主(2012-02-04):
以客户拿来一个dell m1330的机器说是充不上电,原因是电脑用电池直到没电了,结果开不开机了,把电池拔掉能开机了,然后插上电池就不能够充电了,我估计是电池里面的保护芯片造成的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高手指点下。电池的芯片组合是bq29330+bq8030DBT.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你换个电池来试试看啊。。

网友:
修过一台~ 换IO好的。。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具體情況呢!? 有沒有進系統啊!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