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加密破解

楼主(2012-02-04):
联想Y330 BIOS设置密码,求破解方法,除了刷BIOS

网友:
好象就只能刷BIOS

网友:
没编程器  那就只能 换BIOS了

网友:
貌似只能刷BIOS,有些品牌有超级密码,有些品牌可以用算号器

网友:
换BIOS。只有这个方法了

网友:
找人 刷一下

网友:
只知道刷BIOS了

网友:
不知楼主为何这么问,现在编程器很多的,找他们帮忙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可免拆机破解的,有这专用的密码工具的。

求软件

网友:
只能刷BIOS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