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AL1916W程序

楼主(2012-02-04):
MCU:TSUM16AWL-LF-1
EPROM:PM25LV01
屏是群创MT190AW01

网友:
上淘宝网买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3楼的兄弟提供程序!试到不是程序问题!驱动板1117管的3.3V电压被拉低,一直是3V变3.3V 连续变跳。还没查出问题!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先换一个试一下了。

网友:
今天接修一台ACER AL1916W  TSUM16AWL-LF-1 上电指示灯反复亮灭 拆机测14V 5V正常 判定驱动板问题
换存储器并刷好数据还是一样 本想更换驱动板 为省成本准备修吧 测驱动板3.3V电压为3.3V跳3V 反复如此 开始以为1117故障 替换还是一样  后来拆了屏供电三极管N5Z1    3.3V稳定不跳了 替换N5Z1问题依旧 再查N5Z1前级三极管S72  3.3V也稳定了 用同型号替换S72  总算至此修复了!各位同行注意啦

网友(2012-03-05):
今天遇到一个通电  但是屏不亮  15V  5V 都有 驱动板的3.3 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