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315 掉电重启

楼主(2012-02-04):
一插电源就自动上电指示灯一闪就灭 ,来回重启 电流到0.58.
自动上电

网友:
BIOS刷过,CPU换过。

网友:
看下北桥 是不是虚了

网友:
北桥了 尝尝鲜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6325,和楼主情况一样的,加焊了南北桥和CPU脚座,还没搞定,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