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解答输出条件,感谢!

楼主(2012-02-04):
麻烦各位同行老师帮忙看看电路图指点一下,感谢。要输出六脚的背光控制电压需要哪些条件满足,谢谢。

现在已知一直D4501的1\2脚有3.3V输入3脚只有0.3V。D4502的1、2脚只有0.3V +LCD_VCC的3.3V电压正常,现在要BKEN输出3V开启电压需要哪些条件满足,感谢赐教!

网友A:
AC-BAT-SYS有供电,LCD-BL-PWM(背光调节)有电压。。。。LID-SW(休眠)高,LC-BACKOFF和下面的两个信号都得高,他们都是开启背光的信号。

网友:
0.3应该 不对吧

网友:
根据你的所述,要想第六脚BKEN为3V开启电压,现需要D4502第二脚输出高电平,D4502二脚高于一脚,第六脚自然会变为高电平,BKEN自然回升到正常值。另外背光开启还需要逆变器供电电压AC-BAT的配合。LCD-BLK-PWM为亮度控制信号。够明白的了吧。

网友:
谢谢,现在已经确定是LCD_BACKEN_GM LCD_BACKEN_NV为低电平导致BKEN为低电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BAT-SYS有供电,LCD-BL-PWM(背光调节)有电压。。。。LID-SW(休眠)高,LC-BACKOFF和下面的两个信号都得 ...

感谢指教,现在明白了.

网友:
LCD_BACKEN_GM LCD_BACKEN_NV这两个信号为高时正常,GM是英特集成显卡的开启信号,你这图R4510貌似为空件可以不管。NV是N卡出来的控制信号(或EC出)为高正常。

网友:
查下面二个条件,都为高,肯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