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只有待机5v,其它的没有怎么修

楼主(2012-02-04):
atx电源只有待机5v,其它的没有怎么修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电源有无明显烧伤,元件有没有虚焊脱焊。在排除了表面现象后,建议检查主控制芯片和反馈电路。无法细说,你应把图附上来。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
绿线电压是多少?也没有?
短接绿黑,风扇转不转?
说详细点,大家才好帮你呀。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
维修电器设备,都应该从简到难的维修原则。
先检查一些外围的情况,再从外围向里来维修。

网友:
绿线和黑线短接了吗,检查次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检查保险丝了么

有待机5V!——还要查保险丝?

网友:
绿线有电压吗,如果有则可能494坏,推动管c945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