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SR MAX8725 充电故障一例sb125.com

楼主(2012-02-04):
华硕f5sr,大部分时间不淄博电脑维修充电,偶尔可以充电,数十秒停止。本机没有地图,根据f5v开始。充电芯片电路如图8725所示:
因为偶然的正常充电,充电时,充电灯张店电脑维修不亮,不考虑充电芯片和外围,右键,测量不充电时,引脚10ictl=0,充电后关闭。显然,欧共体和欧共体pin155充电,chg_en#=3.3,为什么?欧共体pin163164smb0_clk,smb0_dat电池接口连接正常,头大了。根据自定义抛板,打开的香烟,吹吹水……
显然,问题是由于欧共体,改变它,喜欢看,欧共体外,注意到一个信号:176淄博笔记本电脑维修bat1_in_oc#0,充电,不充电电压和不规则跳跃,找到相关的电路:
测量中的#非常稳定在0,2K的电阻是很正常的,洗净切板显示没有异常,发现了一双型淄博芯片级维修取代q900在绘图,试机好。

原创文章请注明转载自淄博电脑维修|张店上门维修电脑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呀,乱的个半死呀。

网友(2012-06-05):
什么鸟玩意?

网友(2013-06-15):
这是什么贴啊,建议删了

网友(2013-10-12):
拷贝人家的 帖子

网友(2014-02-27):
有点看晕了。我有个华硕F2J MB REV:3.1电池和适配器单独都可以就是一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