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EP43的怪病

楼主(2012-02-04):
我加上CPU主板以加电 。就会自动开机关机开机关机 一直反复不停。取下CPU 就正长 CPU是正常的
cpu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一般是场效应管烧短了。检查一下,找类似型号替换,问题一般可以解决。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你的说的